昂达主板不着机

楼主(2012-02-19):
有一块A78GT的昂达主板,一通电跑EE。do。连续反跑。 BIOS也刷了。桥也做了。各供电又正常,。真不知是什么问题啦,哪位高手修过的指导下。小弟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cpu座看了吗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用想,先检查PCI——E显卡槽,再检查BIOS四个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还有一个针信号,最后换IO

网友:
昂达A78GT这板子毛病很多

昂达的板子很垃圾啊!我这不卖,看到坏的就不想修啊?

网友:
连续反跑,我觉得是内存控制器的问题哦。查内存到CPU的线路

网友:
我也有一块儿,没有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