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声卡故障 intel原装D865PCD

楼主(2012-02-19):
一块intel原装D865PCD ,故障现象为,声音时有时无,查驱动,设置,跳线,外接音箱都没问题,查声卡芯片为瑞昱的 ALC202,第1、9脚电压正常3.27V,25、38脚电压也正常5.05V,14,15,23,24电压为2.43,奇了怪了,,没办法了,那个高手给支个招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声卡芯片虚焊 接口老化 里面的弹片松动

网友:
加焊一下声卡,然后重 装一下驱动!看有没有掉件!和其它没有关系的!不要把故障扩大哦!

网友:
按照各位高手的支招,明天加焊一下看下

网友:
焊完结果涛声依旧,(因为焊接水平比较菜,焊了四次,最后一次才焊好,焊好后,还是一样),根据故障的现象,好几分钟,坏几分钟,如此重复,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供电的滤波电容,拆下来测量,两个16V22UF的电容,测量,发现一个充放电的过程,比另一个明显短,且一下充一下又不充,随及换了,手上没有22UF的电容,用47UF的电容代替,两个一块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
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恭喜楼主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