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希捷硬盘只有不到8G,找不到丢失的分区。

楼主(2012-02-19):
250G希捷硬盘现在只有不到8G,用diskgen、PTDD也找不到丢失的分区该怎么办。

网友:
并口还是串口,并口看跳线

网友:
MHDD 能看到不

网友:
容量不对,检测下ID和SN正不正常,如正常先恢复容量

网友:
不知道MHDD检测的时候,HPA灯是否亮,如果是被截取了容量,用NHPA恢复就好,如果不行,就要用PC3000把容量给修改回来。

网友:
用MHDD检测时显示IMPORTANT NOTICE:This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LBA mode,MHDD will NOT work with this device.查翻译说是重要提示:此设备不支持LBA模式,MHDD将无法与此装置。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到8G,呵呵,不会是你的U盘吧,把硬盘放在SATA1,再在BIOS里改一下模式,就能看到.

网友:
应该不会吧,有容量不管大小,MHDD都应该能认到的啊?你检查下跳线对没对?看容量是否被砍了或者用GHOST的1-1-3来试下

网友:
mhdd 好像不支持从盘,机器只能挂一个盘

网友:
用软件检测下容量有没有被剪切

网友:
    还原分区表有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