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完灯管的怪问题

楼主(2012-02-19):
今天客户拿来一联想LXM-L91H,大概是这个型号吧,回家回忆不起来了,这个显示器的通病就是灯管老化,一拿到手,点亮,果然红霞满天,马上黑屏了。
和客户谈好150换4支灯管,第二天取显示器,客户走了之后,让伙计三下五除二拆开,取出4根以前发的灯管,前后半个小时搞定。
通电测试,发现屏上半部分有点发红,下面正常,以为是灯管没焊好,又拆开焊了,重加热缩管,搞完点亮还是那样,很奇怪的问题
想请教下高手,这样的情况是灯管的质量问题?还是焊接问题,在线等,谢谢

网友:
取出上灯管,点亮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先不装上去裸着点看看!!

网友A:
你不接屏线看看还有没有红,不红的话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真TM专业的回答

网友: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换完灯管的时候点过灯管了,一切正常,看来屏的危险系数有点高了...
总之谢谢大家,基地的好处这种时候表现的尤为明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有中国人保的味道,家的味道

网友:
可能导光板上部已经老化变色..导致上部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直接把换好的灯管插在高压板上看看点亮是否正常!先不要急着把屏装起来!

网友:
换灯管,焊好后,在装上去之前应该试一下呀.

网友:
你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试试   还有你把屏装好了  再试先是下面的  上面的外接一组灯管  然后在试试上面的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如果只是上部偏红,我想来还是灯管没焊好或间接的问题,当高压板提供的电压不到时,灯管会只在两端点亮,那状态就会发红

网友C:
把高压板上的3055换了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屏这样坏的哎。。。第一次听说。。电子产品什么事都有啊。。。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屏坏了!

网友:
LZ在更换灯管时没有先点灯看看那只灯管问题,一次性更换四只灯管有点浪费哦,相反又很难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
拿出来,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检测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2014-07-08):
看来屏有问题 看看周围没有 破碎的地方

网友:
上部偏红 这种我遇见过是驱动板问题。换驱动板解决的。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接屏线看看还有没有红,不红的话就是屏挂了

我很赞同。只能排除法测试。

网友:
见过那样的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