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7300GS杂牌 希望高手不要见笑 多多指正

楼主(2012-02-19):
拿到手后 ,发现电容全部鼓包,插上显卡主板一长三短报警。所以,你懂的,将所有电容换掉。

接到主板上一试,故障一样。

于是 拿出表来测大电感,无电压。。两个MOS管只有输入的12V。控制两个MOS管的是APW7067N,1脚BOOT 12V 8脚VCC12 12V
2脚FS_DIS 1.1V,14脚UGATE ,11脚LGATE无电压

料板拆一RT9259 替换之,大电感输出1.2V核心供电,此版修复 欢迎拍砖哈

网友:
挺你一下

网友:
怎么知道此芯片坏了?BOOT偏低吗?

网友:
吹 芯片了没 ?

网友:
说得有点简单,高手可能看明白,新手不懂!

网友:
呵呵,楼主捡到了,RT9259A可以和ISL6549互换的。

网友:
LZ可以哈  问题虽小,发现修好,就好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呵呵  还行  挺厉害    慢慢的发展积累经验把     会有进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UGATE ,11脚LGATE无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呀

仅仅是芯片不工作,具体是芯片坏了还是外部关闭尚不得而知。当然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我有块7200花屏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7200花屏 不知道哪里问题???

先查各项供电 时钟 看看有没有掉件 最后在考虑GPU 或者显存

网友:
这种属于小问题了

网友:
拍砖  我拍死你。。拍死你。

网友:
哎呀~~好厉害啊~~不行~~我也得赶紧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但是说的有点浅,不是很明白,依据是什么???

网友:
显卡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呢!

网友:
呵呵很好的学习咯

网友:
是呀不是太懂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