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脑南北桥锡球一般多大?

楼主(2012-02-19):
只知道手机的。3-。5,电脑的呢?应该大多少?

网友:
钢网上不是写这多大的吗?

网友:
有 0.5mm  0.6mm  0.7mm ,大概就这几种

补充内容 (2012-2-20 20:26):
0.7mm,是0.76mm的。

网友:
我植过的有0.6的,但也有0.5的,前者是855,915P的是0.5的

网友:
买套钢网吧。

网友:
05  06   07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来看看看吧用0.45MM锡珠
DDR1
       DDR2
       XBOX Cache//DDR3
     AC82GM45//82PM45//82GL40//AC88CTPM
       AC82P45//AC82P43

用0.5MM锡珠
  215-0719090
G96-600-A1
     G94-300-A1
   ATI200M RC415MD//ATI 700M
      SB700//RD780//218S7EBLA12FG//216-0674026//AMD IGP 216-0674028
    ATIIXP600//SB600
    ATIRS800ME//RS600ME
      MCP67MV-A2//MCP77MV-A2
    NQ945GMS
   QG82945GM//945PM
   QG82945P//82945GC
   ATI21514//216PVAVA12FG//215CDABKA15FG//X2600PRO//M64-   M//M74-M//216-0707009
   ATI 21515//216-0707011//M72-S//M82-S
   GF GO7200//7300//7400-N-A3//6200AGP//G86-630-A2
    NF-6100-N//8200//8400//8600
    ATI 1100//1150//RS485M
     82P965//82P931
     ATI IXP460
   NQ82915GMS
     ATI X1300//216PQAKA13FG
     LE82PM965//GM965
   0.5mm universal stencil (29*30.5mm)
用0.6MM锡珠
NV GO6800-B1/GO6600通用
    82801IB//82801IR//82801JIB
ATI9000 64M
   SIS671//671DX
  SIS661FX
   NF550//NF570
   HIS-A4
SIS 965L
   ATI 200M//RS480M//216MPA4AKA22//M64-P
   ATI IXP400//IXP450
  ATI7500//9000//CSP-32
  SIS 964L
   4200GO
   NV GO6200//7200//7300//7400//G84-303-A2//G86-771-A2
   ATI 9200//9600//9700//X300//X600
ATI RC410MB//ATI200 M
  RG82865PE
   VT8237A//VT8237//VT8235
   NF4-N-A3//NF4-A3
  ATIX1600//RV516//X1300//X700
  MX440
     NF430-N-A3//NF-410-N-A3
  QG82915PM//915GM
   NF-G6150-N-A2//NF-6100-A2//SPP-100-N-A2
   FGO5200
    GO5200//GO5700
    VIACN896//VN896//P4M900
     82801GBM//82801GR//82801GB
    82801FBM//82801FB
    82801HBM//82801IBM
   82915P //NG82915G
  NF250
    0.6 universal stencil  (pitch=1.0mm) 万用网
   0.6 universal stencil  (pitch=0.9mm) 万用网
  0.6 universal stencil  (pitch=1.1mm) 万用网
  VT8237R
X38
ATI R480
      PS3-CXR714120
9000IGP
82801BA
XBOX 360 GPU
      XBOX 360 CPU
     XBOX 360Southbridge// XBOX CSP
     XBOX 360 HANA
       PS3 GPU
     PS3 CPU
用0.76MM锡珠
    845GL//845GV
    845MP//855PM
     855GME//855GM
M1671
  82801EB
    82801DBM//82801CAM//82801DB
   0.76 universal stencil (pitch =1.27mm) 万用网
SIS 630E
  SIS 630S
  SIS 650

网友:
INTEL大南桥一般0.6mm,北桥0.5mm居多。VIA  SIS 0.76mm,一般要看芯片。

网友:
取下来看看就知道了呗

网友:
真是学习了,这个大小很重要吗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这样买钢网就有目标了,要不一套也太多了。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来看看看吧用0.45MM锡珠
DDR1
       DDR2

间隔分别是多少?麻烦告知下

网友(2014-08-31):
一套钢网大约多少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