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资料]无型号电源芯片的识别

楼主(2012-02-19):
今天找芯片资料时找的,在本站搜索过了,没有一样的
芯片

网友:
这个是难点,记得在广州学习的时候遇上一块日立还是夏普的P3笔记本,无供电。查了下估计是主供电MAX765坏了,上网查不到引脚定义。换了了MAX766,还是不行,放弃修理

网友:
纠结问题。。。换板得了

网友:
这个太难了 有些芯片都磨掉了 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