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无法安装网卡驱动(没有发现硬件)

楼主(2012-02-19):
一天遇到台台式机,集成网卡,在XP下发现不了硬件,安装驱动也没用。重装系统后亦无法解决。后来无意间随手拆下来主板电池,再装上去,结果能正常发现网卡,驱动顺利安装。

网友:
第一次碰到,学习了。。。

网友:
传说中的放电大法,管用

网友:
那极有可能是BIOS把网卡屏蔽了。碰到不认网卡的一般都是进BIOS看看网卡的相关设置要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第一次碰到 学习学习

网友A:
   是不是映泰的主板啊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同意四楼的,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没有屏蔽网卡,进BIOS试过恢复出厂设置的,都不行。后来仔细回忆,这网卡出现问题前,主机让朋友踢了一脚,当时也没事。第二天重新开机的时候就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映泰的主板啊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是华硕的。

网友:
BIOS 升级一下

网友:
板被T得不稳定了。板也是有脾气的。

网友:
记住了,以后遇见这种问题时候试试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曾经遇到过

网友:
bios设置不对,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网友:
呵呵 记住了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试试

网友:
放电大法,很强大,很实用!

网友:
主板老化,可以安一个pci网卡

网友:
还有这事?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