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 笔记本开机点不亮 偶尔可以点亮 XP滚动卡死 进了系统就很正常

楼主(2012-02-19):
       机子09年8月买的  是神舟A550 I3-350M 开机点不亮屏幕 只有电源灯亮 硬盘灯不亮 多开几次有几率开起来 但是滚动到XP 那会定死 硬盘灯长亮 如果XP 滚动不定死 进去桌面用着就很正常 没什么问题  请问下有遇到这类问题的朋友么?

网友:
硬盘数据线路的问题,或桥的问题,可以一个一个查下!

网友:
和我遇到的华硕Epc一样的问题解决了求分享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是因为内存条 兼容不好的问题, 换一条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得换着试吧

网友(2012-09-03):
我的也是这样的哦

网友(2012-10-21):
我这台是电流到0.9I不动,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测U电感1.0V,但示波打不出电感一端波形,G脚也没有波。怀疑供电芯片虚。

网友:
先把硬盘拆掉试试吧

网友(2013-01-28):
神舟A550主板上有两个网卡接口  你把网卡插槽换到另一个接口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