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9寸液晶显示器求求求皮腊、、

楼主(2012-02-19):
开机正常能显示、开始还以为好的那。后来顾客说是开机一段时间以后把开关,关掉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尼玛、这就是传说中的不通电...) 按了几次开关以后都没反应。 拆开一看、无明显烧伤痕迹,电源输出都正常。就把板子上的电容全都换掉了试试看。没用.开关也换掉了木有用啊... 到现在还不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高压板的问题那。

网友:
点不亮时,测下驱动板的供电是不是有5V,若5V的供电正常应该就是驱动板了。或者把驱动板单独用个5V供电驱动,开段时间后关了再开试试看。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
这种最难修了,故障不好查,不好测试,客户不易说好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
我·觉得是大电容坏的故障多,或者驱动板

网友:
不亮时测电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还不懂哎,学习学习。。

你会修台式机主板的话。显示器很好上手的、而且修起来感觉比修台式的简单的多。

网友C:
高压部分吧 这是显示器的基本常事 先看高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分吧 这是显示器的基本常事 先看高压部分

高压?不大会吧...因为显示器都正常的。只有用一段时间。你把它关掉才开不起来的。不关的话就一直是好的
...... 不管这么多。先改个高压板试试就知道了.谢谢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会修台式机主板的话。显示器很好上手的、而且修起来感觉比修台式的简单的多。

  我会修台式机,,不过对显示器一窍不通啊 ,,不过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会修台式机,,不过对显示器一窍不通啊 ,,不过正在学习中,,

呵呵。一起进步嘛我刚修显示器时每天都被触电的、。。。

网友E:
找个通用板点下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通用板点下屏啊

没这必要吧...屏幕百分百好的.

网友F:
如果是长城代工的换个存储芯片刷个程序保好,前两天收到好几台,都是不定时开机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长城代工的换个存储芯片刷个程序保好,前两天收到好几台,都是不定时开机问题,换了就好

蒽。这几天比较忙。机子丢在边上都没看过....有空刷个试试看

网友G:
不开机 先查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  驱动板电压正常吗??输出了开机信号了吗??? 说得不清楚怎么回答你?

网友:
好了已经。 换了块驱动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开机 先查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  驱动板电压正常吗??输出了开机信号了吗??? 说得不清楚怎么回答你?

大哥是你没看清楚吧... 我说了能开机一切都正常的。但开了1个小时把开关关掉就开不起来了。 如果不关。 开到几天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