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LQ630K 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2-02-19):
今接一台LQ630K打印机,接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测试电源板+5V电压为0,断开接口板电源板+5V恢复.
故障为接口板坏.用维修电源调个5V加到接口板上面,接口芯片发热严重.接口芯片已短路.这个是EPSON的专用芯片不太好买,只有换接口板了.
芯片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遇到过插上数据线就打不开打印机的,换数据线好了

网友:
直接换板 旧板回收做料板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