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加电不亮电流0.6-0.8跳变

楼主(2012-02-19):
不加内存电流在0.6 ;加内存就0.6-0.8跳变

网友:
需要资料到  haikk.taobao.com   10g资料免费送

网友(点评):
怎么还带打广告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子啊 芯片组是什么?
也太笼统了
这种故障一般的是BIOS或是CPU坏

网友:
建议LZ把机器型号说一下,太笼统不好说是什么故障。。

网友:
就这样说人家哪里知道呀,你还如果直接换桥吧

网友:
内存没过  或者声卡 网卡补过

网友:
感觉座子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