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办?

楼主(2012-02-19):
神舟A350T45的东芝硬盘用PQ分区后认不了,本来启动不了,分区表有错误,后来用PQ重新分区后认不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硬盘

网友:
需要资料到 haikk.taobao.com 10g资料免费送
反对楼主:
0.0
一名菜鸟
反对楼主:
你怎么还发广告啊 版主来 直接封ID好了 别的帖子也有 什么都不回答 直接复制 素质 论坛是技术讨论的地方 不是让你卖东西的

网友:
如果BIOS认不了的话 不是我说啊 有时候可能有点点背吧 你有IDE或者SATA转USB吧 接在其它机器上试一下能认到不 如果没有那就试一下 进dm看还能认到吗 这个可能很小的 你问怎么办 我只能说不好办 但不要放弃 可能过几分钟 再用其他的如 diskgen看一下 希望可以认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