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变态不常见级手持万用表(转帖)

楼主(2012-02-19):
(转帖)。不给我个精华实在对不起我的福禄克啊。

万用表,尤其是手持万用表,对每一个工程师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市场上最便宜的万用表值只要二三十块。当然了,这里边良莠参杂,运气好的话你可能买到一块质量不错,精度也有得保证的万用表,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买到垃圾。然而高精度,多功能的万用表却显得比较陌生,这些万用表早不是功能单一,只能执行被动测量的仪表了。在这里选取基本直流精度在0.03%以上,各个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加以对比。

1. Fluke287/289
2. Agilent 1251A/1252A(ESCORT 98A/99A)
3. Extech MM560/570/380900
4. UT71C/D/E
5. OI857/859 BM857/859CF
6. TES Prova 901/903
7. Yokogawa 73402/Iwatsu VOAC21
8. Kaise KT2010/Sanwa PC5000/Beha Unitest Hexagon 720
9. Metra Hit 28S/29S
10. CA 5287/5289/57ex/56C
11. CA MTX 3282/3283

1. Fluke 287/289

287/289是Fluke推出的用来替代187/189的新一代万用表,并确立了新的标准。287的创新之处有:
1. 同时可以显示多组测量信息,记录信号波动的最小/最大/平均值及时戳功能。
2. 具有趋势捕获功能的记录多用表最多可以存储多达 10,000 个读数,并能将测量数据绘制成一条趋势线加以显示,无需使用 PC 即可以图形方式查看记录的读数。
3. 连续记录长达 200 多个小时的多个进程或数据,自动为保存的读数加上时戳,允许用户命名和调用在现场测得的数据。
4. “i”信息按钮板载帮助屏幕有助于用户了解测量功能。 不清楚某一功能? 只需转至该功能,然后按下“i”按钮,多语种界面。
5. 软键、滚动按钮和方便的浏览控件,可以轻松访问次要功能。 此外,还可创建自定义显示。浏览键允许用户快速选择菜单选项和浏览信息屏幕。
6. 峰值捕获功能,记录瞬变信号的最短时间可达 250 μs。

289是面向工业用户的,在287的基础上加入了以下特性:
1. LoZ 伏特。 低阻抗电压功能可以防止由幻像电压引起的虚假读数。此外,它也是测试是否带电的推荐模式。
2. 低通滤波器可以精确测量变速电机驱动设备或其它电子信噪设备上的电压和频率。
3. 50 欧姆量程。适用于测量和比较电机绕组电阻、低电阻测量或其它接触电阻中的差异。 两个终端 50 欧姆量程,分辨率 1 毫欧,源电流 10 mA。
轻松保存用户喜爱的测量设置。

可以看得出许多功能是万用表上从没有出现过的,比如帮助文档,和浏览功能;或者是已有功能的加强,比如记录功能的时间戳和多进程。总之一句话287/289是更加的严谨,许多低端示波表和记录仪的功能被引进,已不仅仅是只能用来测量的被动仪表,在增加了更多附加功能的同时拓展了万用表的使用用途。

2. Agilent 1251A/1252A (ESCORT 98A/99A)

1251A/1252A对应的ESCORT(旧称富贵,今称威华)的型号是98A/99A,据说富贵是台湾第一家专业从事测试仪器制造的厂商,但可惜的是现已被Agilent收购,不复存在了。1251/1252的基本直流精度分别是0.03%,0.025%,交流频响30kHz,100kHz.。峰值保持时间最短250uS。值得注意的是98A,99A支持SCPI,这在手持万用表中是非常少见的,克服了其只有200个数据存储空间的不足,完全可以被整合到ATE中去。此外还可以产生最高4,800Hz的方波。

3. Extech MM560/570/380900
Extech是美国一家专业生产各种仪表的厂商,由其推出的MM560/570真有效值AC+DC精密万用表,基本直流精度0.03%,0.02%,最大显示位数500,000。可调触发电平的滤波器适用于不同的电机和高压场合,最多可选20种阻抗的dBm测试,带有峰值捕获功能。并具有表笔插错声音提示。1uV,0.01uA,0.01ohm,0.0001Hz,0.1℃的高分辨率。

380900是一款双通道,带有数据记录功能的高精度真有效值万用表,基本直流精度0.03%,最大显示位数60,000,频响200kHz。可同时显示频率和占空比,最大可存储10,708个读数。

4. UT71D
优利德最初曾给Fluke做过代工,秉承了Fluke质量严谨的作风,自有品牌的仪表质量也慢慢的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紧跟Fluke的策略也使得其万用表国内市场份额几乎第一。2006年起,开始涉足示波器领域,已推出了一系列的示波表,示波器。UT71C/D/E基本直流精度均为为0.025%。区别在于UT71C,UT71E只能存储100个数据,而UT71D能存储9,999个数据,可以作为记录仪使用。除此之外UT71E还能对功率进行测量。其它优点还有,电容最大可测量到40mF,频率最大可测到400MHz,电压最小档位400mV。可对仪表的一些状态进行设定,比如背光时间,自动关机时间,上下限阈值,以及模拟条方向。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无表笔插错提示功能,uA当和mA档的精度缩水,甚至不如一块3位半的手动量程万用表。此外dBV/dBm测试一如既往的欠缺,作为记录仪,时间间隔不可调。

5. OI857/859 BM857/859

海洋仪器是仪器代理商,后涉足自有品牌制造,OI857/859就是ODM自台湾Brymen的5 4/5位高精度万用表,Brymen的型号为BM857/859。OI857具有0.03%基本直流精度,20kHz交流频响;OI859具有0.02%基本直流精度,100kHz交流频响。每秒高达60次的高速模拟条显示,具有峰值保持(peak hold)模式,及峰值偏差测量(CREST),<100uS的通断蜂鸣测试。20种阻抗可选的dBm测试,高达6位精度可达0.002%的频率计支持5Hz~2MHz的频率测量范围。0.01mV,0.01uA,0.01ohm,10pF精度。

6. TES Prova 901/903
台湾Tes也是一家专业制造各类仪表的厂商,旗下的Prova 901/903 4 5/6位高精度万用表被定位为行动式桌上型万用表,提供0.02%基本直流精度,200kHz的交流频响。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如同示波器一样支持双通道测试。其它特点还有,频率和占空比同时显示,903可记录10,708个数据。但并不支持dBm或功率测试。

7. Yokogawa 73402/ Iwatsu VOAC21

Yokogawa曾收购了Iwatsu的示波器部门,现在各自推出的该款万用表又具有相同的外观和特性,由此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73402,VOAC21这款 4 4/5位万用表提供0.02%基本直流精度。手动记录支持50个数据,自动记录支持600个数据。支持dBm,dBV测试,支持峰值保持(peak hold),支持用户自校准。但模拟条刷新率只有10次每秒,频率测量支持到100kHz。

网友:
8. Kaise KT2010/Sanwa PC5000/Beha Unitest Hexagon 720 (HDT21010)

Kaise(凯世)和Sanwa(三和)都是日本专精于制造各类仪表的厂商,Beha则是德国的专业仪表厂商。Kaise的KT2010,Sanwa的PC5000,德国Beha的720(现该型号为HDT21010)都是5 4/5位万用表,最大显示位数500,000,基本直流精度0.03%。具有峰值测量功能,可捕捉0.8mS的尖峰电压,支持峰值偏差(Crest,类似于Peak Hold)。频率测量范围5Hz~2MHz,0.002%精度。<100uS的测试响应,20种阻抗可选的dBm测量。0.01mV,0.01uA,0.01Ohm,10pF测量精度。这三款万用表的参数完全等同于Brymen857/859,KT2010,Beha 720的外观也完全和Brymen857/859一样,Sanwa的PC5000外观稍有变化。

9. Metra Hit 28S/29S
Metra Hit是德国GMC的万用表品牌,28S,29S均为5 3/4位,基本直流精度0.02%,交流频响100kHz。区别在于29S还可进行功率测试,除了同UT71E一样可进行有功/无功/视在功率,以及功率因数外,还可对电能质量进行分析,可测量电能,峰值,干扰电压,脉冲,可进行电网检测。共同特点有,秒表功能,带有实时时钟的最大,最小值记录,自动识别电压,电阻,频率测量,可带1000:1,10,000:1的电流互感器进行电流测量,ABS(Automatic Blocking Sockets)防插错表笔封孔系统,以及数据笔记功能。29S的独特之处在于最多可存储60,000个读数,记录间隔0.5mS~10min按1,2,5步进可调;干扰电压记录模式可对>10mS的电压跌落和>0.5uS的瞬态电压进行记录,并可选择带有时间戳,脉宽,最大值记录的250个可直接在万用表上浏览的记录模式,或者普通的60,000个数据记录模式。

尽管国内多有代理在出售,但GMC已停产了20系列的万用表,目前在售的最高精度是6位半的Metra Hit 30M。

10. CA5287/5289/57ex/56C

CA是法国专业生产各种测试仪表的厂商。旗下的5287,5289,57ex,56c都是4 4/5位,基本直流精度0.025%。除了57ex的频响为50kHz以外,其余都为100kHz。

5279/5289除了常规测量外,还可进行nS,pulse width,dBV,dBm测量。pulse width 测量时的分辨率为0.01mS,对于单次信号的峰值检测最短时间1mS,重复信号的峰值检测最短时间250uS。此外5289还带有4,800Hz的方波发生器和40~20mA,0~20mA检测功能。参数指标基本跟Agilent 1252A一致,外形也大相仿佛。

57ex是用于有爆炸危险等恶劣环境的坚固万用表。dBm和U2/R测量可选阻抗从1~9,999ohm。

56C具有电流自动量程功能,可自动选择500uA~500mA,并带有0.01uA的最小分辨率。通断测试响应时间最快1mS。可选1~9,999ohm的阻抗进行dB和VA测量。

11. MTX 3282/3283

不要以为这是一部手机,事实上这是一款高精度的万用表,最大显示位数100,000。3282基本直流精度0.02%,频响100kHz;3283基本直流精度0.03%,频响200kHz。最多带有4个时间参数的6,500个数据存储能力,可选232,USB,或者Bluetooth接口。如果说Fluke的287/289确定了万用表的新标准的话,MTX328x系列则完全是对万用表传统形象的一种颠覆,更难得的是在性能上绝不妥协。事实上也的确如同Meteix讲的那样树立了新的标准,创新之处有:

电子按键,真正子自动量程,可根据实际测试自动选择档位和量程,当电流,电压档位的表笔同时插入时,显示VxA。

同时最多显示4个测量信息,且有SPEC,REL,MEM,SURV 4种模式可选。

SPEC 模式:自动检测最大值,最小值,并计算偏差。

REL模式

SURV模式:带有时间戳,最多可存储4x150个数据

MEM模式:最多可存储6,500个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从1S到24h。

3. 可测试5uS的正负脉冲,导通测试最快响应时间5mS,无论单次或周期信号,峰值检测最短时间250uS。

4. 1~10,000可选阻抗进行dBm和U2/R,I2R测试,dB测试时显示频率。

5. “Prefered measurement”键允许用户预定义测试项目

6. 在线帮助功能,提供英语,法语。

7. AUTO PEAK和MATH功能

总而言之,性能堪比Fluke 287/289

网友:
说实话  写的挺多 对我来说没啥用  个人还是胜利的好用  功能多是好  那要看用在谁的手里了  对于楼上的整理  还是表示一下鼓励  虽说是转帖 长了点见识

网友:
口水啊,还是口水................

网友:
神马金刀银刀比不上哥那个破砍财刀

网友:
不就是修个破主板吗?20元优利特也一样行。
这个一半修工控那些还好点

网友A:
兽王呀,你也不嫌累。在这里,大家不需要你推荐的东西,如果有时间,还是为大家推荐些物美价廉的民品吧。

网友:
这些东西真的实用吗?
给我的话估计我连一半功能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兽王呀,你也不嫌累。在这里,大家不需要你推荐的东西,如果有时间,还是为大家推荐些物美价廉的民品吧。

不是我不想推荐一些好东西,但是我怕我推荐了。会被和谐啊。

网友:
在用优里的的   还马马乎乎把  测测电压  短路什么的

网友:
这些表要多少银子,应该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