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高压板 背光灯关不掉

楼主(2012-02-19):
改装的高压板  ,开机正常 关机白屏 ,看网上帖子说是ON/OFF 没找对 ,如果是的话,请问怎么找 ,望高手多赐教

网友:
开关脚会有电压跳变 况且一共就俩脚  试试呗

网友:
看图就是N/F标针

网友A:
开机前ON/OFF 电压 5.17  开机后 5.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前ON/OFF 电压 5.17  开机后 5.02

多谢老兄  ,问题 解决了 怎么会回事  能赐教下 相关的原理不

网友:
如查找不到就测接口电压,有高低跳变的

网友:
NF的标志啊,测电压

网友:
供电地线很好找,开启信号一般都接着一个三极管,亮度调节一般是接电阻,这样去找很简单。

网友:
又是清华同方的机子,我看到就怕啊,不怕有标志的吗?接N/F信号就·可以可以了

网友:
白线左侧高压部分 ,能全部断开吧  请高手 赐教

网友:
楼主改好没,能不通把过程讲得详细点,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改好了 把 连接N/F接口 通往高压部分(白线左下侧)美工刀划开了  通往高压部分12V也断开了 地线就没断 原来高压板部分就没电,电源符合就相对来说减了不少负荷 -- 短开高压部分要慎重 (要保持可恢复性)

网友:
主要是加电时序不对,用三极管反相开启信号就行了。

网友:
原高压板开关线断开,在针那面焊接改装高压板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把ADJ那根线也断开

网友:
电源接口有控制线OFF和ADJ  从那里跑有两根细线就是这两个,有一个是经过一颗电阻到三极管的B极然后又会到一个三极管的B 极 这个就是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