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SW7不触发

楼主(2012-02-19):
进水七喜二修机,广达SW7板,进水用了一段时间后不触发,有修过。
对进水机器一般是先目测,但此板被修过,处理过了,所以看不出什么异常。
上电电流0.01,按开关没反应。先大至测量。系统供电电压,开关跳变,开关与EC的连接都正常。
再测触发过程的分水领DNBSWON#,EC与南桥通过二极管相连,EC端3.3V无跳变,南桥端0V,可断定EC这边问题,而且EC连S5电压都没开启,它根本就没工作。
翻过板来看EC,无意看到PQ40的D极与S极是飞线过来的,这样处理,肯定是保护隔离电路都没开启,极有可能是充电芯没有发出ACOK引起的不上电。

这个电路用的是N管,把飞的线去掉,再测量S极没电压,G极电压也为0V,打阻值正常,肯定升压电路没工作,找到升压电路

量PD10的1、2脚都没电压,查VAD-1来路

量PD18的2脚18.5,1脚0V,而1脚没短路(如果短路待机肯定可以看出来)...........
换PD18后没出任何意外亮机。
原理都清楚,本贴注重在于讨论如何快速处理类似故障,修机不用半个钟,事实上找元件花去了大大半时间。

网友:
功底够好。

要是图纸加上点位的话,维修时间就是半个钟多一点

网友:
这个是跟HPDV6000广达设计 的电路,都差不多吧,之前我修的DV6000跟这问题差不多

网友:
确实很叼,很犀利,广达的板子,跑电路是挺麻烦的.

网友:
LZ高手 秒杀

网友:
楼主功底很强焊!

网友:
这帖子让那些标题上写着秒杀XXX的看看吧,惭愧吧

网友:
没有看出什么思路来,呵呵

网友:
PQ40 DS极飞线 ACOKIN  这个信号也强制正常了吗。还用了段时间,不太理解

过年前我修一台SONY的老本子就是这样的,谁知道今天开门没几天就拿来返修了。

网友:
SW7 的升压电路,老爱出问题。

网友:
图文并茂很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
飞了根线就是知道ACOK没有出来  真是厉害啊

网友:
绝对的秒杀啊

网友(2012-10-13):
一休连隔离保护都没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