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 通电无显

楼主(2012-02-19):
前几天接了一台HP dv2开机无显。满以为也就是BIOS或者显卡问题。就报价300,客户非常爽快就同意了!
接下来杯具了!拆机一看板子上所有的BGA芯片都动过了(CPU是贴到板子上的)!BIOS也动过了!!所有的电源管理更是都动过了!!!终于是明白客户为什么那么痛快同意了!
接都接了,郁闷也是没有用。
先把板子洗了一遍(板子修的都惨不忍睹了)。烘干后,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看看有没有掉件。还好基本都在。
通电测所有的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换电源管理后,电有了。
再通电现象基本依旧,电流到1A左右就不动了。本着先简后难的想法刷bios后。居然亮了!
装壳开机一气呵成,不亮!故障依旧。汗下来了!
拔BIOS电池,换内存,都不灵。拆机上返修台做南桥,开机又亮了。这回多了个心眼,把板子方的旁边,过一会再试。又不亮了!
怀疑南桥不稳定,换!开机点亮了。觉得这回总该好了吧。。。。。。。。。装机 开机。。。。。。。还是不亮!
拆机 裸电 故障依旧。静下心来慢慢研究。加热板子就能亮,板子凉了就不亮。肯定是有不稳定的件。慢慢用烙铁加热南桥附近的原件。
加热的BIOS芯片的时候板子点亮了!看了是它的问题了。找了一个新的芯片,刷程序,焊到板子上。通电板子点亮了。把板子扔掉一遍干别的活。
下午再装机。终于久违的windows Xp 出现了!

一下是我自己瞎分析的:
本子最开始就是没有内存供电。那位仁兄就一顿瞎修。刷BIOS的次数太多了,才把芯片吹坏的。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向LZ学习,
太有耐心了。

网友:
DV2 BIOS芯片有问题本来就是个通病,要换一个BIOS芯片刷才能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