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Z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2-19):
由于对修笔记本的理论的知识不是很强,所以维修时走不少弯路。一个很小的问题,高手请路过。
华硕W3Z的本本,来到时说开不了机,插电源电流0.009,当时感觉是3V5V不出(就是这个感觉开始走下面的弯路了)。由于没有这个本子的图纸所以用的是点位图W3000的图低修的,(W3000的图是最后从论坛下的,在些要谢谢论坛)。
拆机,打开点位图,找到35V待机芯片PS51020,打开PS51020PDF
测量主要脚位,测到910脚时发现无电压,看点位图
910脚是35V开启脚,些信号无电压,35V不出
跑点位图看这个信号的来处
原来是VSUS_ON转换过来的,查VSUS_ON的来处
R791的一端有3.3V,另一端无电压,测电阻阻值正常。测Q1591脚是高电压,把VSUS_ON拉低了。查1脚是74HC745脚控制的。为了找这个芯片的PDF,从论坛下了W3000的图纸
打开图纸,发现跟W3Z的主板基本一样。
如果要把5脚变成低电频,必须3脚为低电频,测量发现为高电频。查图纸看3PWR_ON信号的出处。
看图纸如果PWR_ON为低电频,PWRDJ_ON#必须为高电频,测PWRDJ_ON#为低电频。继续查图,看PWRDJ_ON#的控制信号
PWRJD_ON#的信号是由PWR_SW_Q#过来的,正常3.3V,点按开关键时,PWRJD_ON#为瞬间高电低。现在测PWR_SW_Q#为低电频,R118的一端为3.3V,别一端无电压,测R118的阻值正常。拿掉Q72,电压正常。由于三极管内部有二极管,应该是PWRJD_ON#短路把3.3V拉低了。把74HC74更换,PWR_SW_Q#电压正常。这时待机电压为0.014,按开关键电流直接有跳变,出3,5V
这时才明白,这个机子只有触发后才有3,5V,原来是74CH74短路造成了开关无电压的。一个很小的问题,绕了一个大圈。
写的有点乱。哈哈

网友:
看来你对华硕的上电时序不是很了解,难道你修本不先看上电时序吗?

网友:
如果只有图纸的话怎么能看明白这个本的时序是那个先那个后啊,谢谢解答!

这个得了解的图纸里的信号具体意思,多看看别人的帖子,自己积累一些。

网友:
图纸上就有上电时序 难道你不知道吗

网友:
对于上电时序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有懂的的老师给详细讲讲

网友:
学习 了。谢谢 74CH74短路造成了开关无电压

网友:
  怎么判断 是开机有3  5V还是 开机后才有的    我有个方法   拆下主板  拔掉CMOS电池 量SB  EC晶镇 起镇的话  3V  肯定来了  不起镇  3V没出来    线性3V  和开关电源3V 要区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