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Y2小电池没电会引起不通电

楼主(2012-02-19):
一台SONY VPCY2,不通电,客户描述“很久”没用就开不起来了。用电池也不行。
待机电流为0,拆机查公共点没电压,U119没导通,G极电压19V。

U121的28脚PVCC正常,5脚ACDET为0。经查AD_OFF_HW#为0

跟到上图发现U125的4脚输出为低不正常,量5脚VCC没电压,看图VCC来源的为RTC_BAT.

量小电池电压为0,换小电池后待机OK,触发亮机。
小电池没电,公共点没电压,这样的设计第一次见识。
那电池为什么也开不了机呢,后来测试是因电池也没电造成的。

题外话
纬创的板子小电池是用塑料纸包好通过接口插接在主板上的,重新焊接是不行的,我的做法是找料板拆个电池座用热融胶固定在板子的电池位置然后上小电池飞线。

头一回见cmos不触发

网友:
这种现象电池和适配器均不触发,且待机电流0.00,因为CMOS电池引起的例子确实少。

网友:
只知道小电池会引起不加电,不开机,却不知保隔也不过,确实长见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小电池没电 引起不加电的

网友:
索尼的设计电路真是不一样啊

网友:
索尼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没COMS就是不上电。不过还真没遇到COMS的电用光了的,只遇到过传真机呵呵

网友:
在学习的时候,师傅教的就是说,索尼的机子不触发就直接给小电池放电。哈哈

网友:
真的会用拔掉小电池就好的,我修了这么还真不没有碰到过呀

网友:
小日本的机器弯弯绕可真多啊!

网友:
真正的长了见识了,这事也有

网友:
SONY的本本好多时候不触发,放下电就OK了

网友(2012-04-04):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明基的amd集显机器不装小电池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