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重启之后必须放电才能点亮!

楼主(2012-02-20):
今天接到一块儿双敏AM2的板子,客户说重启之后点不亮,四灯诊断卡档50必须要放电才能点亮,通电试机,确实和客户说的故障一样!第一次遇到这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点不亮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桥问题.换个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南桥吗?能说的稍微清楚点吗

网友:
压桥看看 BIOS放电看看能启动了没

网友:
必须 放电 应该是 南桥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挺值得 研究的 修好了发个帖子 大家 也都长点经验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套这样的板子,放一次电可以进系统一次,重启就不行了,风扇循环着转一会儿停一会儿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华硕的.具体型号忘记了。当时因为板子没过保。就拿去保修的....BIOS坏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是COMS底座问题。底座漏电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
我遇到过AM2 U坏的,换个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刷一下BIOS,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是华硕的AM2板子 不过我也没解决

网友:
肯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AMD5000+的U,有些主板根本就是FF,有些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不能重启,进BIOS后重启都不行。开机按F1能进。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