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845开机没有复位,测试卡跑00

楼主(2012-02-20):
主板845开机没有复位,测试卡跑00,开机测得全板没有时钟,可机一分钟后时钟  复位出来了,点复位针也可以变跳可还是跑00,测得主板上的时钟电压是CPU 0.34V,PCI 1.96V AGP 1.56V 内存  1.34V,时钟芯片W83194主电压上到了3.65V,各位是不是时仲芯片电压过高了.还有为什么要开机一分后才有时仲呢,

网友:
开机 才有时钟应该是 正常的      因为只有在 cpu供电满足以后 才会有时钟啊
另外 你的 这个时钟晶振 的电压 也不算太高
   你用检测卡 看看  复位灯亮了几下  ?

网友:
内存供电应该是2.5v啊 你先把这个解决了  在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我上面测的是有复位时的时钟电压,不是内存电压,内存电压有2.6V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的时钟电压确实是高了,你上网查下

网友A:
你得CPU和内存电压都不正常怎么会跑码

网友:
845 的 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CPU和内存电压都不正常怎么会跑码

我上面测得是时钟输出电压,CPU主电压有1.67V,内存有2.6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