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解BIOS密码

楼主(2012-02-20):
   我有一台索尼笔记本要解密码,要怎么解啊。可不可不拆机用软件解密的,哪里有软件下载。。。

网友:
嗯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帮你顶顶   希望高手能过来啊    期待

网友:
好像没有吧,只有深度放电。

网友:
要看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索尼本本好像放电不得行样。应该要拆机耍芯片资料

网友:
密码芯片唰下看看

网友:
我记得有个高手讲过,笔记本的BIOS密码不能放电清除,只能重新刷BIOS。
用软件解BIOS密码?这个好像不行吧……
论坛里高手挺多的,希望能有个高手解答一下……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小马PE2011 V2011.2.11 完整版(268Mb)”这个PE里有个清除BIOS的软件,我台式的都可以,笔记本我只试过HP的,可以破解的。

网友:
如果是开机密码.放电应该可以解决!如果是BLOS密码破解工具可以解决 例:电脑店U盘工具

网友:
Sony-bios解密工具

解密

网友(2012-05-01):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只有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重编了!

网友:
貌似只能刷机解决

网友:
SONY BIOS 密码算号器的确是存在的,曾经顺利解锁过2台机器,仅需要输入主机序列号即可算出解锁密码。不过那都是三五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机型不知是否通用。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钱程似紧 -3 严禁灌水

网友:
應該是要刷密碼芯片.....

网友(2012-09-16):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刷了,估计要换个芯片的哦。

网友:
我记得都是用算号器解密的

网友:
915之前用算号器就可以了
新机器要拆24芯片

网友:
帮忙顶一下   建议不要随便设bios密码啊

网友(2012-10-24):
军用笔记本么?还给BISO加密码

网友(2013-09-18):
我也正在琢磨bios密码呢 今天我接到一个索尼的本子bios密码 刷了之后还是有密码 貌似这个密码不在bios芯片里 晕死啊 高手给解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