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23E 8889 USB设备不识别

楼主(2012-02-20):
明基R23E  8889  USB设备不识别 电压/接地/USB总线均正常。时钟48Z 产生了。

网友:
不如检查南桥

网友:
直接弄南桥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昨天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去不跑码了,又换回来了。今天再发一个桥试下。

网友:
我也碰到同故障,LZ修好了分享下哈

网友:
换南桥吧 一般都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碰到这样是的  只能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USB不认得话有好几种情况的,一种是单个不认还有就是全部不认,用鼠标插上去是否有灯,没灯的话那就查查电压,有灯没信号的话建议搞南桥

网友:
認同 10 樓講的!! 我也是這樣判斷

网友:
此机故障已解决,机器型号是DH2100发现3VS 只有1。5V。转换管坏了。现在机器是网卡!号。装SP3的系统都不行,只能装SP2但还是!号。这个机器是收回来的,最近忙就没搞了。谁有DH2100的BIOS

网友:
检查南桥,usb部分的供电,如果正常,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