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高手!

楼主(2012-02-20):
我公司一条专线光纤电信给了5个公网IP,现在我公司弄了个视频会议的,我想在路由器前面,光纤收发器后面先接个交换机然后从交换机上面分两条线出来,一条到以前的路由器供公司电脑上网,另外一条直接接到视频会议设备(在视频设备上设置个公网IP)请问电信给的5个IP是能同时使用的吗?这样设置的话行不行呢?望高手指点!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5个只要不重复,都可以,电信的意思可能是只能5台电脑用把,不能超出

网友:
一条线给你5个公网IP?

网友:
你那个带宽是多少
我们单位是十兆电信
收发器出来直接进路由器
按你说五个IP应该可以同时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