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MD 690GM-M2 内存供电偏低

楼主(2012-02-20):
 故障:触发,上诊断卡,无复位,CPU无电压,先检测内存供电,发现只有0.8V,DDR2 的内存,正常应该是1.8V. 首先,检测内存供电的上下管,阻值正常,检测上下管控制芯片RT9214:  1脚:5V   5脚:5V 2脚:1.45V  4脚:4.2V   6脚:0.8V  7脚:1.8V   8脚:0.8V  ; 换了RT9214也是一样!PDF的9214电路图 现在的问题是,2脚上管控制信号,输出电压偏低,使上管转换电压偏低,6脚FB,反馈到0.8V的时候,芯片内部应该会控制上管输出高点的电压,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网友:
自举电容跟二极管是不是正常的,可能自举电压不太稳定

网友:
正常,我换了个自举电容,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A:
会不会是CPU有问题,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有问题,换个U试下

现在,是光板加电!

网友:
cpu桌嫌疑比较大~!

网友:
这样好的问问题 一般都是反馈电路造成的

网友:
芯片坏了,换了ok

网友:
查FB反馈脚链的R2.R3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上管没问题,应该是RT921故障。

网友:
查一下检测电阻 芯片

网友B:
再换个9214看看,可能还是9214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个9214看看,可能还是9214坏了

换了三四个了!

网友:
     查反馈啊 、、

网友:
查六脚反馈

网友:
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R2 坏或虚焊

网友:
查C6到C8的电容有没有问题,不上内存电压正常吗?这一路输出除了给内存供电还给其他元件供电吗?断开L1看Q1输出正常吗?正常了应该是后级负载问题,不正常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把小电阻 全测一遍再说 我也不太明白,换场管,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