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们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2-20):
今早接到一台R51E的机子,故障现像是开机不触发。现在本已经拆了。我想问下应该怎么检测。检测那几个地方。各地方的正常电压是多少伏。本人新手请各位大虾们指导一下。在此感谢各位了!

网友:
哎   在我看来你还是直接找专业的吧   这样问题不会扩大

网友:
你有可调电源吗?插上看一下电流

网友:
没工具你也没法测啊

网友:
按时序来,从3V5V查起

网友:
如果你不是搞笔记本维修的建议还是找人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