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网线问题。

楼主(2012-02-20):
有一客户那一根网线过来说是网线一下可以上一下不可以上。。 拿过网线一看。。头头接错了  不是标准做法,
     果断从做头。。测线仪一测试。。我的神啊。。有的没痛有的乱跳。。开始还以为有断线 有条线子什么的一检查没有。。有点不自信了以为是我头没做好。。在重做头 还是没通。
  最后结论是李里面线断了 在短路了。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一般接触到网线就应该看看网线是否有很严重的折压。

网友:
短路应该好查,把网线拨了,用测试仪带电池那端直接接上就可以看到在亮灯,就是里面有短路。短路点就不好查了。

网友:
果断忽悠客户买根新的网线

网友A:
你这个故障还能测量出来。上次我遇见的网线更奇怪 一楼到4楼的网线。 测量灯跑数正常  死活就是上不了网。换条新的网线才可以。

网友:
经常有的事情  好悲催

网友:
汗   主要是我们那测线仪没什么电了。。
    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故障还能测量出来。上次我遇见的网线更奇怪 一楼到4楼的网线。 测量灯跑数正常  死活就是上不了网。换 ...

  有些事情真的很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事情真的很离谱、、

应该是线不行,你跑10M试试,如果10M得行的话,那就证明你的网线跑不起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