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3 5 控制芯片 CL=CG VOK 的PDF

楼主(2012-02-20):
一山寨SONY上网本 板号 C2 SU 94V-0 E241819 3 5 输出 一个 0.5 一个0.8 左右 ,请高手指教 谢谢
芯片

网友:
PDF 找到了,对照看了一下 感觉像芯片坏了 。高手有空给点建议。故障如下:
不触发,没有3.3v 和5v输出。测得的部分数据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