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操作才能看到全屏的图纸(看图片)

楼主(2012-02-20):
怎么老是不能看满幅图纸啊,该怎么操作才能看全屏的图纸

网友:
这个你把软件设置一下就好了 最好是用福昕阅读器  这个很好用的

同意

网友:
设置图纸软件  Adobe Reader 9   和 福昕都很好用

网友:
   试试别的软件吧。或者是不是设置方面的啊 .

网友:
他用的就是福昕阅读器,你试试alt+f8重置工具栏功能试试

网友:
把那些工具拖到一行里,还不行就隐藏一些不用的工具

网友:
工具栏就占屏的三分之一了!好好整理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