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2-20):
接了个显示器,开机不通电,以前是直接换板,这次TB没有,只好试着动手修修看了,一路打表,从整流,滤波,一直跟到降压线圈测得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在降压次级线圈测不到输出电压,变压线圈的大概样子如图(传不了附件)
     |     |      |   |
----------
|                             |
|                             |
----------
  |   |   |   |   |  |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6个输出脚之间测不到电压,不是应该有12V左右的电压吗?这是因为什么开关管的原因,(我测过一个好的好的好像也没有输出)。像修这种电源板有没有具体的测量点啊。

网友:
测输出整流端吧 6各脚之间找到地测也有啊 不过是交流 看来还得学学开关电源的基础课哦

网友:
输出侧是高频交流电来的,用交流档测也会电压的,不过偏低好多,如果一点都没,查初级是否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