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bw 驱动板不工作 高压灯管自动点亮

楼主(2012-02-20):
电源供电正常 驱动板不工作 ,大概从哪里入手,望大伙不吝赐教 高压灯管自动点亮
三星

网友:
假三星板,应该是MCU坏了

网友:
这种破驱动板看了就讨厌,常常有干扰的。

网友:
假三星找个通用驱动版吧~!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这种板较烂,刷程序不解决,还是换版好。

网友:
在换 个 通用版 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