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 主板掉电~~~

楼主(2012-02-20):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p5ql主板
开机跑码 重启就掉电,开始怀疑电源管理aps0800问题,换后 问题一样,不插 cpu 4pin不掉,怀疑cpu 的问题,换cpu 无果~~~期待高手指点~~

对了,刚刚看帖,有人问华硕的通病是什么,,恩恩》跑马断电,1,缺电压,二桥虚焊。。我修很多了,,还有一个asus的15秒关机。。。。。。。。
CPU的供电部分有短路的地方,特别是MOS管,查一下吧
看是不是12V短路了。如果没的话换好U试。不行的话直接压北桥上电看看

网友:
台式的板  没搞过啊

网友:
你确定把电源管理芯片焊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啊……比如说供电管什么的……
另外,楼主说开机正常,重启才掉电,跟复位电路有关系没?

网友:
没搞过,华硕的板老是出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桥空焊,压桥开机!

网友:
开机跑码 重启就掉电?不明白你说的是怎样的现象。能正常开机吗?正常开机
就从重启键查起。

网友:
思路不明觉。 测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干 桥  ...  这个 我遇到过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还是查查供电电路

网友A:
能跑码应该供电没事,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没修过台式机的主板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跑到27 就死掉了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华硕的确不好整的

网友B:
我看到的那个芯片不是电源芯片,是华硕自有的EPU控制芯片,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码应该供电没事,先刷个BIOS吧

能跑马 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那个芯片不是电源芯片,是华硕自有的EPU控制芯片,楼主好好看看

asp0800  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
内存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