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以后别轻易拆机

楼主(2012-02-20):
今天收到了个飞利浦19的,客户说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心想..简单,,基本上就是VGA接口处贴片出问题了。。
通电一式,果然如客户所说。
刷刷的就拆开了。。。
经过一顿测量,郁闷了。。都没坏啊。。。。
重新接上各种线。。接到DVI 上一式,NND 有图像了。。。。又接VGA 还是提示没有信号输入。。
心想还是哪个没测到,,,又经过10多分钟测试。。主啊。。真没坏啊。。
于是通电接上DVI 乱按 按键。。
有个惊人发现。。。。输入模式是有选择的啊。。。三个选项 DVI VGA 自动。。
调成自动接上VGA 好了。。天杀的。。
总结:以后别轻易拆机
信号
同意楼主:
4.0
yjmqand315
在修CRT的时候有遇到过把对比度和亮度调到最底的。。。。

网友:
mixp
同意楼主:
这种问题,我明明知道怎么回事,我也要拆机!

网友:
付吕剑武
我遇到过,把亮度,对比度调到底的,以为是黑屏,那人丢的大了

网友:
落叶ㄨ飘零
同意楼主:
哈哈 遇到这样问题的我第一都按按键

网友:
jydzwx
弱弱问下楼主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继续...

网友:
没遇见过 转换模式的,以后注意了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都是经验惹的祸”还是按步骤操作较妥。

网友:
果然天杀的的,居然没问题,哈!

网友:
09年时我也犯过这样的错

网友:
没遇见过 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碰到过的。

网友:
先软后硬,按部就班,比较妥当。经验只能作为辅助。

网友:
我遇到两个三星的也是这样。不过没拆机。

网友:
这不应该是自动选的吗。没有手动选的按钮吧。下回要仔细找找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亨一下。那个按钮是调VGA和DVI转按的啊。

网友:
遇到的基本上是自动识别的。楼主运气太好了。遇到的机器还有模式可以选择。

网友:
这就是没注意检查的结果。呵呵。。。修过好多飞利浦的客户调的说出问题,调回来就OK了。。。。

网友:
不拆开调节下,如果客户在的话,怎么收费呢

网友:
我都遇见2次了,都没收没收到钱郁闷啊
billshi
不要当面修啊,就说程序乱了。要是客户当面要修,你就接个编程器做个样子,等上几分钟,趁客户不注意,再调按键,先报好价。我修过一次,收了120
详情

网友:
楼主的维修的手法一定是比小弟高明多了,只是楼主太过粗心了这个是个常见问题

网友:
你不拆机能收到钱吗?还是拆了再说价.

网友:
这种大多开机的时候就会显示一下DVI或VGA,以前也修过一台,可能是小孩子按到了,这种是送钱来的

网友A:
不要当面修啊,就说程序乱了。要是客户当面要修,你就接个编程器做个样子,等上几分钟,趁客户不注意,再调按键,先报好价。我修过一次,收了120

网友:
额 额 现在基本都 有切换的

网友:
不检查机器 让顾客忽悠了 就晚了 ,说的再好当顾客的面先 试下机器  修好当顾客的免试一下 直接拆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呵呵,还是要自己先判断 不能听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当面修啊,就说程序乱了。要是客户当面要修,你就接个编程器做个样子,等上几分钟,趁客户不注意,再 ...

哈哈 兄弟够狠!

网友:
呵呵,好经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当面修啊,就说程序乱了。要是客户当面要修,你就接个编程器做个样子,等上几分钟,趁客户不注意,再 ...

一定要坚守, 坚守, 诚信是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坚守, 坚守, 诚信是金!

你还没开过店,等你开了店你就知道,诚信能给你带来什么。。。。 适当诚信倒是真的,

网友:
和楼主一样试过这种情况,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