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RGB烧毁,不知道为何,希望前辈们给予指点。

楼主(2012-02-20):
显示器 是宏基AL1716s  驱动板号 490401300200R
没有见过此类型故障,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听顾客说一插就冒烟了,很费解。

网友:
VGA线碰线了

网友:
有可能在显卡借口有问题。

网友:
按理VGA线里没什么电源的啊,怎么可能烧成这样。就算有一条5V的线,电流也没那么大吧。

网友:
应该是VGA碰线了

网友:
有可能是VGA头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碰短路喽。好好查查哪短了

网友:
肯定是碰短路喽。好好查查哪短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