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板掉的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2-02-20):
ASUS P5GC-MX/1333主板 ,北桥后面有明显掉件,请手上有这个板或有PDF的帮我看看!

网友:
手头上有板的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见啊。。。。帮不到你

网友:
可以看见图了吗?

网友:
5个都是一样的吗?是多大的呀?

网友:
这个,貌似要手上有一样的板的人才看得出来吧……帮不上你,不好意思……

网友:
桥后面的话多是电容,看大小换上就行,不过最好找个一样的板子对照一下

网友A:
不错,掉的是电容!找到大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估计是电容,你找些大小差不我的装上去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B:
桥后面的一般电容的多哦 楼主找找差不多板子后头看看啊

网友C:
  找图纸或者一样的板啊  不然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掉的是电容!找到大一点的就可以

这个不知道多大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后面的一般电容的多哦 楼主找找差不多板子后头看看啊

就是没有呀,手上的板北桥后面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图纸或者一样的板啊  不然没办法。

没图纸,也没一样的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找到同样的板了!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