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解密 DELL 6410定重谢

楼主(2012-02-20):
一台DELL 6410商用电脑带bios电脑由于没过保顾客不让拆机只好软解,自己不会算在淘宝上花了30大洋也没算出来特来论坛求助高手。。。事成之后定重谢(直接打款最好是支付宝)以下是报错代码和服务编码

网友:
联系电话:13213560582  QQ:379918275

网友:
客户不让拆机就难弄 LZ找到了软刷的软件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070uv2qw试一下这个,OK的话回复我。

网友A:
来找我 我给你搞定来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找我 我给你搞定来 哈哈

兄弟你不行啊,顾客亮去找你不是也没辙

网友B:
解开了,花了50大洋5分钟就ok了,他QQ2216186852需要的伙计可以找他,他给我算的是 有算号器的伙计可以自己算一下看一样不,要是一样恭喜你哥们找到真家伙了(记得分享哦)要是不一样哥们你悲剧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早没看到帖子,这个我可以帮你算的

网友(点评):
论坛有下载的 595B

网友:
10楼能否把这个软件共享

网友: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算的啊,能否教一下啊,学习中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共享一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开了,花了50大洋5分钟就ok了,他QQ2216186852需要的伙计可以找他,他给我算的是有算号器的伙计可以自己算 ...

一共花了80,收客户200还有的赚

网友:
密码肯定是这个,注意大小写: p62PGNjTiHFlgj63   ,好了楼主跟我说一声。

网友:
这个软件网上有下载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071240.html

网友:
高手们也分享一下啊,我们新手可以学习啊

网友:
你自己不找我也会

网友:
软件好像没有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074
本坛也有

伙计们赶快下载啊这个就行

网友D:
这个软件只能算这个型号的吗?还是本本都能算,还是只能算DELL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只能算这个型号的吗?还是本本都能算,还是只能算DELL的。

Dell笔记本BIOS密码计算工具。
原作者:俄罗斯黑客 hpgl
适用范围:以 595B, D35B,A95B,2A7B 结尾的ServiceTag.

http://hpgl.blog.ru/
http://ideone.com/8TVxa

dell的开机密码分为三种: Primary Password, Admin Password 和 HD Password, 其中Primary Password最重要。仅以此为例解释清除密码的方法:

- Primary Password

如果您设置了系统的Primary Password,系统在开机时会有类似以下提示:

This computer system, #X4QT6**-595B, is protected by a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system. You cannot access the data on this computer without the correct password.
Please type in the primary o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本机#X4QT6**-595B需要通过密码认证才能访问,请输入主密码或者管理员密码,按回车确认)

其中,#X4QT6**-595B字样的序列号(一般长度为7位,如果不足七位请在前面补上'*'),称ServiceTag,每台机器是唯一的。
虽然你已经遗忘了Primary或者Admin密码,好在每台机器都有唯一对应的超级密码,可以根据ServiceTag计算出超级密码。在这个开机提示界面中,输入超级密码,然后按住CTRL键再按ENTER(CTRL+ENTER)。在一段短暂的延迟后,系统就会正常启动。此时BIOS中的Primary Password和Admin Password已经被清除,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目前,算号程序只支持以 595B, D35B,A95B,2A7B 结尾的ServiceT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笔记本BIOS密码计算工具。
原作者:俄罗斯黑客 hpgl
适用范围:以 595B, D35B,A95B,2A7B 结尾的Serv ...

谢谢了。

网友E:
这机器就是这样  我修过两个都是没过保的  也是解密  但是客户让拆机   还自带了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   爽歪了   这机器是2个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就是这样  我修过两个都是没过保的  也是解密  但是客户让拆机   还自带了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   爽歪 ...

吧上边软件下载了,以后就可以不拆机赚钱了

网友:
淘宝网上有,开机,,硬盘都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