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进水修理后有时开机就掉电,有进显示掉电,有时显示正常

楼主(2012-02-20):
联想G430进水修理后有时开机就掉电,有进显示掉电,有时显示正常。进水的位置在CPU风扇位置。清理和换CPU供电芯片就成上诉的情况。有时又会在0。33A和0。67A会掉电。现在实在没思路了。。大师们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2-2-27 15:56):
已经弄好了。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哪里的问题,我的两块板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有一处电压 不稳定导致

网友:
本人现在有台HP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这种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我都测过都是正常的。0。0几哪是表的误差了。。这也不算吧。。

哪里的问题,我的两块板子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