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触发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2-02-20):
待机3V 5V正常 各电感对地无短路,按开关后瞬间掉电,那位高手给点思路被。

网友:
这2天全是这样的机器,还有个旭日410也这问题,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肯定有小短路

网友:
我也知道有小短路,问题是从哪下手呢,现在有点晕晕的

网友:
借鉴这位兄弟的维修思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2451更换南桥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