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好难理解啊

楼主(2012-02-20):
这是显示器驱动板上由分立元件组成的复位电路
谁能帮我分析下呢?
其中R24和D17并联接地,我在很多电路图中见到这种组合,R24是不是下拉电阻起分压作用?D17是稳压的,它们两个组合起来有没有特殊的作用呢?
C26是用来放电的,D18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d18 不知道干嘛的  剩下的那几个就像你说的 起保护 分压 d18没准是和电容一块 关机后会迅速吧点放掉 保护芯片

网友:
一通电,+5V通过C26作用到MCU的复位端,使其复位,R24是给C26充电用的,C26充电满了,复位端就变成低电位了,断电后,C26上的电,通过D17快速放电,为下次通电准备,D18的作用应该是保护MCU的。

网友(点评):
这个复位好像是高电平

网友:
R24给C26充电用的?为什么电容充电还要串联个电阻接地呢,D17是稳压的怎么能快速放电呢,D18应该是快速放电保护MCU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