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2-02-20):
接到机器CQ42待机0。25 拆开机看。。待机3V  5V有。  看了下各电杆,PL13后面有个MOS管烧糊咯。换掉之后。 待机0。045 用口调电源试不了,听说要原装适配器拿了个代用的也开不了。。是不是这款机子要原装适配器?测PL13 15欧。正常嘛?

网友:
MOS管连电源芯片一起换掉了吧

网友:
你是指RT8204C  就换了MOS管`。两个`

网友:
我顶```IC都没有``找个换上着`呵呵`

网友:
CQ42最好找原装的电源开机才OK,买来的电源的头不是太管用。

网友:
是CQ42  I3的机器吗HP的转换头可以开机啊白天刚修完,主板进水的,坏了4换电源芯片,1个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