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的极端维修法

楼主(2012-02-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F41的机器。客户说是烧东西了 机器里面有很大的焦味。机器待机0.04  正常待机是0.01  机器不触发。  看过机器 先报价(烧坏的机器价格 大家都懂的 呵呵) 拆开机器一看。PC36 PC38 爆了 而且爆了一个很大的洞。  测3.5V 无电压。电阻的阻值都正常。 然后测公共点电压 阻值只有8欧。汗!  加电烧吧。
   不烧不知道。 一烧。   充电IC下面的一块的PC板 很烫~      晕到死了。   难道里面PC板短路了。   直接用风枪把上面的 一切 IC  电阻 电容  等等都  卸下来。~ 测量还是同一问题。~   纠结了很久  给客户打电话。 说 板子修不了了。~  不过还有一个方法。 把充电一块PC板割掉。~    客户也同意了。   呵呵。 真的是拿剪刀咔嚓。    测公共点电压。    哇正常了。  上机测  。  亮机了。  只是不能充电。     呵呵。~  客户照样给钱了。 没办法。 不然买个板子也要好几百喔》~  。

你这样的话,前级电路是谁在控制啦,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这样也行 牛大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个高手,裁板的办法都想的出来

网友:
不用打电话直接割掉就行了。这在维修权限范围之内嘛。不能充电的问题客户有意见就少收一点钱。

补充内容 (2012-2-21 22:53):
你知道知情权这个词,但不要滥用。客户没有知情权,都是技术秘密。

客户是有知情权的,做维修的最好是跟客户好好沟通。
我觉得也是 这样很容易扯皮的

网友:
毛毛雨得了  电源口那一块线路不样也剪掉

网友:
这也行?没试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维修方法呀!了不起呀!

网友:
割掉了这样还能用呀,

网友:
哥们你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个方法没用过,牛

网友:
不行吧,万一客户不愿意了 ,要吵着赔就玩大了,还是事前沟通好 比较好

网友:
说实在的  这也是一种 死马当活马医~  开始抱着的想法是把充电IC MOS管 电感拆了  反正电容爆掉的地方也就是在左上角  切掉 应该可以。 后面测试真的可以。~  可惜的是当时比较忙 客户赶着拿走 不然分享几张照片出来。!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能用得上

网友:
这一刀值好几百,换了医生值好几万,值了!

网友:
哎哟我擦 我前几天也是一个本的充电芯片烧了 主板都穿了 公共电短路  我也想过剪 就是没有动手 客户又不换板  拿走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我也这样给客户修

网友:
这么牛   直接给剪了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丢车保帅?

网友:
看来这机器用我常用的”打洞法“都不奏效

网友:
只要客户同意你怎么折腾都行还得收得到钱

网友:
高手  顶你一下

网友:
说不定你 扣两下就不短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
的确很雷人啊

网友:
厉害啊!不过还是要先打电话给客户比较好。

网友:
这样也行吗//太牛了

网友:
可能其它的牌子的笔记本就不行了

网友:
昨天我也碰到基板短路的,不过是DELL 500M,不幸运的是在U供电下面,裁不动啊!换板不接受,让客户抱走了

网友:
在主板上经常挖洞,裁板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修液晶的招都使上了,那个PCB用什么剪刀这么好剪?我遇到要改的都是用钢锯锯的。

网友:
   呵呵  这个和切肾一个道理嘛   不过楼主挺狠  我没且过嫩么大的  只是小块而已

网友:
这么牛的人才,割掉板也行,要是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

网友:
反正不加电的随便搞 ,搞不定换板子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个E40的本了了,也有烧了个洞,不也也没有事,也是不能充电!!呵呵

网友:
无敌剪刀手,哈哈,丢车保帅之策,钱也赚了

网友:
不错,,好想法下次可以借鉴下

网友:
你太牛了吧?

网友:
牛b我就会换块板子再留下他的主板

网友:
这个手术好比医学外科手术和古时太监一样 不就少一两个个功能而已

网友:
这样做有点过了,我都是将烧焦的地方用手术刀慢慢地挖掉,然后飞线,尽量保存原机功能

网友:
太有才了,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有想法。

网友:
这客户真想不明白,阉割了还不如换个新版

网友:
很黄很暴力哦,改天有这板,我也试试

网友:
2012我所见的最狂的修板。 用什么剪刀能说下不哈哈

网友:
哇靠,没试过切,我对PCB板一直保持神秘感。

网友:
服了你了,胆子够大。

网友:
又一次听说剪板子修好的,值的探讨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板子夹层没有走线吗 太厉害了

网友:
割掉直接飞出去!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俺的亲娘来 ,这样也可以吗? 主板的信号线就没有走着里的吗?

网友:
这样太那个了,认真找,挖个洞,比剪板好

网友:
果然终极,佩服楼上大侠

网友:
楼主   你把充电IC周围的PCB剪掉了?    那小元气件怎么办?充放电IC关乎隔离保护,还能上电么?即使IC在,外围也应该有回馈电路吧,没有回馈信号,IC是怎么工作的,求图求真相

网友:
客户在旁边等机器  后悔的是没拍图纸。  如果你有料板的话  可以跑一下电路。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你真行,方法挺白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