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开机电流上到1A掉电

楼主(2012-02-20):
HP 515开机电流上到1A掉电 不上CPU电流到0。45A。停一哈就掉(这个因该正常哈)上CPU不上内存就要掉,,刚到1A左右就掉了,测各大电感电都是出来的。。换过CPU,,一样。进过水的板子,,求高手指点有哪里可能造成掉电。。。AMD忒片,模到没有明显升温。。

网友(点评):
缺电压了,

网友:
上起内存条有什么变化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我有块515的板子,换过NB的,你要170包邮给你。

QQ908850114

网友:
好象有人在搞推销啊!!!看看进水的腐蚀点有没有断线,看看CPU好不好。

网友:
进水的板子不容易修好,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查查是不是断线了,还有所有的PG出来了没有

网友:
换了北桥的板子还要170那成色一定不怎么样吧,我这还有台没修好的515,都放那有灰了,客户也没催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A:
进水的地方 看看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地方 看看电阻有没有变质

这板子是别人修过的,,具体哪里进的水。我现在也看不出来了。。

网友:
看腐蚀在哪个部位,这点非常重要。进过水的板子,多半小电阻电容氧化接触不上了,仔细排查 吧

网友:
查一下进水的地方。  然后查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按上电时序查比较有思路。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

网友:
查断线吧。进水满考验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