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液晶电视花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20):
32寸液晶驱动板型号为MST6E18 V3.0-B,该机有一个奇怪问题,就是早上和傍晚时不时喇叭会发出很大的咔咔响,同时画面也变花屏了,一竖一竖的线,线有颜色,图像什么都看不到,响声没了画面也就正常了,花屏响声时关掉电源再开又正常了,白天很少出现,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引起的?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是哪的原因,现在又没有驱动板来试

网友:
根据你的现象来说  屏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电源电路 和高压电路方面的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掉 试试..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源12V只有10.58V ,24V只有20.36V,而且故障出现在傍晚比较多,是不是电压输出不够才会引起呢?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源12V只有10.58V ,24V只有20.36V,更具你提供现象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一下电源板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