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花屏变不开机

楼主(2012-02-20):
接修一台R52 915集显的机子,开机花屏外接正常,正好手头有一台t41二话不说拆来T41换上上半部分结果还是一样花,确定是北桥引起,拆机烤北桥,拷完装机测试还是一样花。。。重来一次还是一样,手头有现成植好的915GM,决定拆桥换桥,刚开始用280-290-150没拔掉,然后用300-300-150还是没动,最后使用320-320-150还是没动直接用镊子翘一下,TNND就那么一点胶都能固定的那么死,去掉北桥后开始清板子,悲剧来了,烙铁一点板子的白漆就开始脱落了锡连了一片,让老板来试试比我还悲剧。。。文笔不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让我也提升提升
不开机

网友:
温度太高了,不起泡就万幸了.有点胶的上机之前用风枪加热把胶抠掉,这样比较好操作,现在这情况花点功夫还是可以解决的,连锡的都是电源或接地,拖平了再点绿油或是连锡部分不上锡珠,当然信号线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