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新收到一台neso的显示器19寸的,开机白屏电源开关有动作,,想找一块原机的驱动板不知道那位学又,遇到过次显示器型号是neso  r1921w,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查查屏供电 5V 及后续电路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版都有电

机器比较新,该不会是屏坏了,还是怀疑驱动板的问题,不知道那位看到过这样的驱动板给个连接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