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修好东芝Satellite M300 PCI总线故障

楼主(2012-02-20):
一台东芝Satellite M300 开机显示如图,只能按F1重启,F2进入BIOS设定,恢复默认后情况依旧,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PCI总线资源冲突,把网卡声卡等挂在PCI上的禁用试一下

网友:
直接把PCI总线的控制芯片取掉行吗??

网友:
是在BIOS里设置吗

网友:
补充一点 刷下 BIOS 也可以试试
思路正确

网友:
百度一下提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偶尔有一次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后来通过板号找到了图纸,看图纸上PCI总线上就连两块芯片,CB1410是空的,OZ129T也没虚焊,要不要把这个拆掉试?我看网卡跟PCI没关系呀,拆了是不是没用?我新手,请别见怪

网友A:
你在BIOS关闭错误提示,进去后,看看哪个不能用

同意

网友:
感觉跟bios有关,其他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BIOS关闭错误提示,进去后,看看哪个不能用

好像没这个选项,我哭~,到东芝官网下了个bios,好像只能在系统里更新,现在系统都进不了了,前几次还可以进系统,现在100%卡这里

是在DOS下吧!如果真要用系统中的软件,那就进PE试试

网友:
没见过,希望高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有管 进去设置下了

网友:
清空BIOS,刷BIOS,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PCI设备报错,你看看PCI总线方面的。

定位准确,谢谢

网友:
搞定了,本想刷BIOS,编程器有,没转换头,怎么办,还是不甘心,既然CB1410是空的,那么还有可能是OZ129T坏了,因为都是PCI BUS上的嘛,先搞了它再说,不过这东西要120多个脚,焊功不行怕拆了装不上,怎么办,拆时钟啊,对,拆个电阻吧,省力点,拆了R247就进系统了,oh yeah~第一次修主板成功,太开心了

补充内容 (2012-2-21 13:52):
EC时钟由第6脚正常发出,不影响的

补充内容 (2012-2-22 08:28):
果然是控制1394的芯片坏了,换上新的,把时钟电阻补回去顺利进系统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1
这也叫修好了?
好方法,值得借鉴啊
把PCI 时钟去了 那开机 EC 的 时钟怎么办? 时钟是 CPU 前端总线 EC的时钟是 经过 PCI 的
赞一个。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拆了有东西不能用吗?

拆了以后必定是读卡器和1394不能用,从框架图中就知道了,不过等刷了BIOS再把电阻装回去,也许就能用,前提是OZ129T这块芯片是好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主板坏了吗? 楼主

系统资源冲突,要么是功能芯片坏,要么是该芯片所分配的IRQ中断和其他芯片一样,或者搭线造成冲突,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拆了有东西不能用吗?

恩1394和5in读卡器不能用

网友:
把网卡拆掉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曾经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都忘了是怎么解决的了

网友:
硬盘模式是AHCI哦。。现在进不了系统是蓝屏么 ?

网友:
AHCI是SATA模式,只要安装时gho文件带SATA驱动就不会蓝屏,有的ghost盘不带sata驱动就会造成蓝屏
清一下COM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