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有时亮一会就暗屏,外接显示器一直正常,

楼主(2012-02-20):
(无正文)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 很大……

换个不就知道了,就在里猜??

网友:
答案不是靠猜的嘛,需要量高压的开启信号和亮度信号,信号正常,那就是高压板或灯管打火,信号不正常就是主板上的原因了

网友:
有没有看背光闪不闪,还有就是换个高压条试下。

网友:
看看灯管和高压条先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或灯管。。然后再板子。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灯管或高压!

网友:
LCD就可能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