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

楼主(2012-02-20):
开机时屏有时4个画面,进系统后1024*768屏左面和下面少一块,还有时白屏。拆机,测屏供电5.12V,,,实际测量4.92V,偏低,单独测驱动板5.12V,,,用稳压电源给屏供电5.2V,电流0.45A,,电压4.92V,用手摸屏电路,没有发热元件,没思路了,大伙帮看一下。
三星

网友:
大伙帮一下,谢谢

网友:
你屏供电属正常 清洁下屏线 不行可能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