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拔COMS电池能亮机。

楼主(2012-02-20):
想这种情况一般认为是正常现象。可是还发现每次把电源取出后就能开机第一次,而且开机以后屏幕一显示就掉电。像开关脚上面的电压也被拉低了根据经验肯定是南桥不好引起,直接换南桥OK。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
有什么根据要换南桥吗

网友:
声卡 网卡也能引起这故障

网友:
肯定换南桥先呀

网友:
不先测一下信号,直接干南桥有点太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