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系统 照片打不开

楼主(2012-02-20):
如题,以客户做系统,过程顺利,
第二天,抱回来,说照片打不开,我又下了几个软件,
打开图片之类的,一看,不是软件问题,百度了一下,
好像原来的照片加密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

网友:
efs加密?那恐怕没有办法

网友:
  有点难哦,除非有密码...

网友:
密钥的备份和恢复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使用EFS的时候出现问题呢?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EFS的加密方式。说到加密,密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EFS是一种公钥加密,那么这里就要说说什么是公钥加密了。在使用EFS加密一个文件或文件夹时,系统首先会生成一个由伪随机数组成的FEK (File Encryption Key,文件加密钥匙),然后利用FEK和数据扩展标准X算法创建加密后的文件,并把它存储到硬盘上,同时删除未加密的原始文件。随后系统利用你的公钥加密FEK,并把加密后的FEK存储在同一个加密文件中。而在访问被加密的文件时,系统首先利用当前用户的私钥解密FEK,然后利用FEK解密出文件。在首次使用EFS时,如果用户还没有公钥/私钥对(统称为密钥),则会首先生成密钥,然后加密数据。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重点:文件的加密和解密都需要密钥的参与,而密钥分为公钥和私钥两种。很明显,无论是加密还是解密文件,都需要用到个人密钥。加密文件的时候使用公钥,解密文件的时候则使用相对应的私钥。那么无论是丢失了公钥还是私钥,都会给我们的使用带来麻烦,尤其是私钥,丢失之后就再也无法解密文件了。   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我们最好能在加密文件之后立即将自己的密钥备份出来,并保存到安全的地方,以防系统崩溃或其他原因导致数据无法解密。如何备份密钥呢?运行“certmgr.msc”打开证书管理器,在“当前用户/个人/证书”路径下,应该可以看见一个以你的用户名为名称的证书(如果你还没有加密任何数据,这里是不会有证书的)。用鼠标右键点击这个证书,在“所有任务”中点击“导出”。之后会弹出一个证书导出向导,在向导中有一步会询问你是否导出私钥,在这里要选择“导出私钥”,其它选项按照默认设置,连续点击继续,最后输入该用户的密码和想要保存的路径并确认,导出工作就完成了。导出的证书将是一个pfx为后缀的文件。这个pfx文件最好能保存到其他位置,并且要保证该文件的安全。
恢复密钥
  当用户的密钥丢失后,例如重装了操作系统,或者无意中删除了某个帐户,我们只要找到之前导出的pfx文件,用鼠标右键点击,并选择“安装PFX”,之后会出现一个导入向导,按照导入向导的提示完成操作(注意,如果你之前在导出证书时选择了用密码保护证书,那么在这里导入这个证书时就需要提供正确的密码,否则将不能继续),而之前加密的数据也就全部可以正确打开。   讲到这里,相信你对EFS的基本使用方法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不过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笔者希望大家都多在实践中掌握EFS的使用。 由于EFS安全性非常高,如果使用不慎或方法不当则可能造成非常麻烦的后果,所以建议大家先用不重要的文件进行EFS加密的试验。
编辑本段对EFS加密的几个错误认识?
  ?很多人对EFS理解的不够彻底,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疑问。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常见的疑问有以下几种:   1, 为什么打开加密过的文件时没有需要我输入密码?   这正是EFS加密的一个特性,同时也是EFS加密和操作系统紧密结合的最佳证明。因为跟一般的加密软件不同,EFS加密不是靠双击文件,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来确认的用户的;EFS加密的用户确认工作在登录到Windows时就已经进行了。一旦你用适当的账户登录,那你就能打开相应的任何加密文件,并不需要提供什么额外的密码。   2, 我的加密文件已经打不开了,我能够把NTFS分区转换成FAT32分区来挽救我的文件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人尝试过各种方法,例如把NTFS分区转换成FAT32分区;用NTFS DOS之类的软件到DOS下去把文件复制到FAT32分区等,不过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毕竟EFS是一种加密,而不是一般的什么权限之类的东西,这些方法对付EFS加密都是无济于事。而如果你的密钥丢失或者没有做好备份,那么一旦发生事故所有加密过的数据就都没救了。   3, 我加密数据后重装了操作系统,现在加密数据不能打开了。如果我使用跟前一个系统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总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当然也是不行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跟EFS加密系统密切相关的密钥是根据每个用户的SID得来的。尽管你在新的系统中使用了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但是这个用户的SID已经变了。这个可以理解为两个同名同姓的人,虽然他们的名字相同,不过指纹绝不可能相同,那么这种想法对于只认指纹不认人名的EFS加密系统当然是无效的。   4, 被EFS加密过的数据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呢?   当然不是,安全永远都是相对的。以被EFS加密过的文件为例,如果没有合适的密钥,虽然无法打开加密文件,不过仍然可以删除(有些小人确实会这样想:你竟然敢加密了不让我看!那好,我就删除了它,咱们都别看)。所以对于重要文件,最佳的做法是NTFS权限和EFS加密并用。这样,如果非法用户没有合适的权限,将不能访问受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而即使拥有权限(例如为了非法获得重要数据而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并以新的管理员身份给自己指派权限),没有密钥同样还是打不开加密数据。   5, 我只是用Ghost恢复了一下系统,用户账户和相应的SID都没有变,怎么以前的加密文件也打不开了?   这也是正常的,因为EFS加密所用到的密钥并不是在创建用户的时候生成,而是在你第一次用EFS加密文件的时候。如果你用Ghost创建系统的镜像前还没有加密过任何文件,那你的系统中就没有密钥,而这样的系统制作的镜像当然也就不包括密钥。一旦你加密了文件,并用Ghost恢复系统到创建镜像的状态,解密文件所用的密钥就丢失了。因此这个问题一定需要主意!   希望本文对你使用EFS加密有所帮助,希望你的数据能够更加安全!

网友:
楼上的很给力哈。。。

网友:
应该是中病毒了吧???

网友:
楼主自己都表达不清,怎么可能得到正确答案